长城液晶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今天收到一台长城M196液晶,试机的时候,背景调成黑色等深颜色的时候会闪,调成白色等浅颜色的时候是好的,真奇怪?有哪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或知道的,请指点下。不甚感激!后来我换了个适配器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把机器拆了看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拆了机器,看电容是好的,刚换过的,12V和5V有点跳变,我怀疑是DC-DC转换芯片OZ4060有问题,就找了PW1482换上,结果不能代换,没办法,只能换回,哪知道机器就好了,烤机几小时没事,汗!这就算修好了?惭愧呀!谢谢回帖的兄弟们!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我搞过好多长城的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怎么会引起这样的,是调色引起功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