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STPS30L40CW双整流管的代换

楼主(2010-11-05):
昨天接到了一台48口的交换机,电源保护,拆开检查发现一只STPS30L40CW双整流管一端己经短路了,由于我这个小城市,根本买不到,从坏的P4电源上拆了一个S30SC4M,不知道能不能代用啊,这个交换机是单位的,特急,所以在此恳求各位帮忙,有什么型号可以代的,在此先行谢过
电源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不但可以换,而且比原来的还耐用

网友:
30A60V的STR3060也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结果淘宝上买了三个同型号的管子换上好了,交换机是修好了,听我们这里软件师傅说好像断电时间太长,交换机内的配置参数丢失,无法使用,结果白修,

网友:
还有这种事,配置丢失不会重新配置啊

网友:
可以换,都是30A40V的

网友:
30是电流A,40是反峰值电压,只要比他大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