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鉴定故障原因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11-05):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精英 k8m800-m2 开机后检测代码乱跳 ,清BIOS后 正常 能点亮,但开机一分钟后突然花屏自动关机 朋友们谁见到过此类情况,请帮兄弟分析分析!

网友:
我也运到这样的机器HP F700的,但是重起,过三后就能正常运行,怀疑BIOS数据还有 问题

网友:
在学习之中,希望能快点得到准确的答案。

网友A:
我也怀疑是BIOS的问题 正准备刷BIOS

网友B:
晶振检查一下

网友A:
南桥旁边 的那个晶振没有压差两脚都是 1.05V 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