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英特S-150-12的广告灯电源

楼主(2010-11-05):
网吧拿过来的,说是没有输出。
拆开后,发现保险炸得无影无踪。
在保险处串上灯泡,通电,大电容280V,基本没问题,但还是没有输出。
开关管是C2625大的开关管。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这时看到电源输入端有一个切换开关,一边是220V,一边是110V,通电时,我摆到110V,一下灯光一闪,伴随“啪”一响,断电测开关管两个都短路了。
于是换掉开关管后,通电,输出12V,呵呵,正常 了。

收钱的时候 ,给那人说30块,没想到他说、这种广告灯电源才买成60块钱,我晕,最后收了他20块钱。

网友:
那他说才买30块,你收他多少?

网友(点评):
我原来也用这个签名,不过最后想想把勇者改成智者了。。

网友:
行情不好,当练手

网友:
这不是说这个原来只是烧保险,你却搞烧了开关管
2625很贵一个要3块多啊

网友:
如果只是烧保险的话,我就不会再去搞了啊,是因为他开关管本身性能不良了啊

网友:
也就是不烧这个管子还不容易查出来。。。呵

网友:
有你这样修的吗,你这叫幸运,如果不是开关管坏,好的被你修成坏的。

网友(2010-12-07):
强行加电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