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 HF769A 二次电源不起振(已解决)

楼主(2010-11-05):
一台联想LXB HF769A显示器行副很窄屏幕亮度很暗,经检查主电源B+50V正常 二次电源高压包B+输入同是50V故障为二次电源不起振 ,检查二次电源管 IRF630  升压线圈 升压二极管 正常 ,检查二次电源反距回路电容和相连的元件未见损坏,怀疑震荡IC TDA9118问题 更换故障依旧。于是 吊空行管 B极在C极和地之间接上灯炮作假负载,开机 C极电压从 50V升到100V再升到190V, 于是想到是否高压包内部短路将高压拉低呢 但更换高压包故障依旧 。至此苦无头绪了 。曾经遇过其他显示器上CPU损坏也会这种现象 。但手头上没有这种CPU试 。不知各位大哥又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二次电源的控制环路开路时,能从50V升到190V,说明9118到二次电源管的激励通路基本正常。
重点查FBT到9118的稳压取样电路。
如果不能理解,查阅相关专业书籍。

网友:
经检查是TDA9118 ,15脚B+控制回路外接的20k B+ ADJ可调电位开路,导致15脚电压从正常值4.85V升高到10v 从而拉低了二次电源的B+电压 更换新的可调电位器 电压回复正常值  二次电源电压回复正常 终于搞定。。。。。。。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点评):
有始有终,口头表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