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儿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0-11-05):
昨天接了个海儿要装系统的装进去了就是不引导原来的系统可以进为什么啊?郁闷中啊

网友:
重写引导过了吗?

网友:
你试试重写主引导   不行的话你看他是不是两根内存的是的话拔掉一根再试试

网友:
仔细检查主板,尤其是io部分有没有掉件,有没有电容和电阻霉变的,我遇到的过一次,系统能装,但装了不能启动的

网友:
海尔电脑,开机的时候按home键输入密码,解除什么东西才能装的。

网友:
有的是要用U装系统的,用系统盘装不了。

网友:
我把硬低格了重新分区就好了应该是有保护吧可怎么去掉保护啊

网友:
一般品牌机都有隐藏分区的,用来存储一些备份信息的。建议使用PE系统,将硬盘分区删除,尤其是隐藏分区,建议格式化硬盘,重新建立分区,设置引导,重新GHOST系统。尝试一下吧。

网友(点评):
再加个硬盘模式

网友:
       硬盘格式化     ghost系统

网友:
新手到,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用DISKPART 删掉隐藏分区,重分区即可

网友:
把区都格掉。  在进行分区看看。

网友:
没必要低格,海尔的电脑好像主板集成了个什么芯片,必需得把隐藏分区,删掉,才能装

你或者 用setup原安装版试试看

网友:
海尔好像有个系统保护的那个...要绕开那个才能装系统分区这些...在以前老的机子看到过,好像叫 雨过天晴

网友:
学习一下,不知是不是mbr问题

网友:
重新启动按HOME键,然后选彻底删除那个保护还原软件,然后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我碰到过,密码是haier

网友:
启动按HOME键,然后选彻底删除那个保护还原软件
然后GOST看看

网友:
有没有活动分区,有没有重新写MBR,有的镜像Ghost后,需要重新写一下MBR,MBR就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

网友:
看来都碰到啦  呵呵 海尔开机按HOME键  输入默认密码为 海尔全拼  把还原卸载   浪潮也有   也是开机按HOME  默认密码为12345678

网友:
可能对系统分区做了保护,验证方法:随便复制一个文件快捷方式到桌面上,重启机器,如果该快捷方式不存在了,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