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能编个LED控制板

楼主(2010-11-05):
就是随着音乐的节奏LED跟着跳动那样的!

网友:
没必要编程序吧,直接用集成运放,把声音的电压波形的电压转化,你没看小时候的录放机就有这功能

网友:
楼上正解,或者找个专用芯片更简单

网友(2010-12-13):
这不就是电平显示驱动电路吗?  d329, lb1409等专业芯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