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故障求助

楼主(2010-11-05):
此机器本来故障为有待机不加电,后把南桥换后可以开机但不跑码,测主板各电压均正常,CPU时钟和复位电压分别为0.4V和1.1V应该是正常,显卡和南桥又都做了一片还是不行,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实在修不出来了,所以来此求助,望各位朋友能给个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LPC总线有波形吗?有就写一下BIOS.

网友:
看复位信号有没有到北桥,如到了而不工作再测量一下北桥的各工作条件。

网友:
按2楼说的,没有波形就做北桥

网友:
没有波形先写BIOS,不行再换北桥。

网友:
北桥和BIOS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做完显卡 北桥 还是不成啊

网友:
T40的机器比较难搞   你看看是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