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11-05):
如题:
换了几块硬盘都不行,用系统盘一步步安装,文件都可以拷到硬盘,系统就是起不来。

网友:
是不是蓝屏了?注意看看出错信息。

网友:
换根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蓝屏,就是系统起不来,光标一闪一闪的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是不是系统引导不了?找个硬盘重新分区,或者引导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其他硬盘,还是不行

网友:
硬盘分区没做好,注意设置激活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C盘激活了,用系统盘启动,再点从硬盘启动试试行不行,行的话就是引导项有问题,不行的话,我感觉只能怀疑南桥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设置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说说,系统不释放bios还能设置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