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11-05):
技嘉GA-K8NE不过内存,供电,阻值正常,时钟测试点都为0.48,是不是偏低了啊?有独立的内存时钟芯片,是ICS公司的型号为UJ56O521,不知道是否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六个时钟是不是都样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喜欢坏的。

网友:
RE: 技嘉主板不过内存(已解决)

时钟都一样,不过刷BIOS后解决。想问一下,是不是时钟测试点都一样就正常,不用管电压值的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