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主诊断卡CF可能没过U!

楼主(2010-11-05):
收到一块梅捷主板,能上电,卡在CE D0处,板上电压大体正常,没上U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断开内存5伏供电,就不停了。但上U的时候,就没停电,内存电压1。8V和0。9V都正常!

不知是那出了问题,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做一下桥看看

网友:
检查COMS电路

网友:
AMD的跑这个代码,一般与CMOS电路有关。

网友:
我检查一下看看!呵呵!

网友:
可能BIOS有问题吧。

网友:
先简单在复杂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你就做桥吧。80%!

网友:
我好多次跑 CF 50都是换实时晶振解决问题的,CF B0没遇到过,要不您也换个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 多为桥虚焊

网友:
内存应该没有过,换个CPU试试

网友:
听上楼说,换了时钟晶振会解决,我换了一个,跑到了41,由于是我刷了BIOS,没刷好,我想刷好了,一定会解决了的!谢谢大家!

看下面的就是坏的晶振了!

网友:
晶振坏的很少啊。。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确实没想到,跟实钟还有关系,下次遇到了一定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CF 我一般换实时晶振,哈哈 没骗你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换了,果然跑起码来了,呵呵,谢谢楼上了!

网友:
是不是单桥芯片呢!加焊试一下。

网友:
NV的芯片组。 32M 的晶体不起震,是会跑CF/.有些时候不能按常规套路出牌。

网友:
又学到一些东西,原来NV的CF是晶振

网友:
41的话BIOS没问题的话就是内存有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