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20A 待机后就开机不显

楼主(2010-11-05):
清华同方 锋锐K420A 待机后 再开机唤醒不显。
不待机一切正常,找不出问题.
问题补充 :每次开机都要按F1才能进系统。问题跟论坛这位兄弟一样。不会也是个通病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029
通病

网友:
CMOS 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一下COMS电池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个通病,就像其他人一样,加了密码锁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吧。。。

网友:
也许就是BIOS不对了

网友:
BIOS问题 或是BIOS电池

网友:
1、检查COMS电池电压
2、检查RTC电路并关注COMS电压选择二极管
3、检查主板南桥附近有无重尘、氧化,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