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020鸣叫

楼主(2010-11-05):
从开机到进系统,一直鸣叫,像发电报的声音,无从下手
ACER

网友:
硬盘,内存都已排除

网友:
把键盘拔除试下,看是否是粘键了。

网友:
拆鍵盤起來看是不是有按鍵不良,若拆下就不會叫那就確定kb壞了

网友:
能进系统,其他硬件应该没问题,估计是键盘连键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故障的,不过他是一个按键长按,,导致挡LOGO

网友:
键盘连键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键盘连键了

网友:
谢谢大家,这机,键盘拔掉了,依然如此

网友:
音频放大电路看看

网友:
电池有没有问题啊,单插电源试试

网友:
单接电源,戴耳机都能听见鸣叫

网友:
感觉像是硬盘的读写声音被放大了似的

网友:
而且这板子,音频电路离硬盘相当的近

网友:
是不是麦克在叫呀。。。把麦关掉

网友:
关MIC试试。

网友:
麦克已经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