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一台hp1020让我哭笑不得....

楼主(2010-11-05):
接到客户电话说打印机没粉,让我去充粉。我就拿着碳粉和工具拔腿就去。
到后打印一张效果是中间大约3厘米的空白。一看和没粉时的效果差不多,也没多虑就开始充粉。。充粉过程中,觉得粉盒内碳粉还有那么一点,感觉不应该空白呀。既然拆开了就冲吧。。
充粉完毕打印傻眼了,还是那样。。然后打印中途关闭,看硒鼓中间无字。我就给客户说硒鼓坏了。需更换硒鼓,客户满口答应,换就可以,回店拿硒鼓更换,涛声依旧。。。然后拆机,查看激光器,既然在激光器的反光镜里一只臭大姐在冬眠。。。晕倒。。。。。。。。

网友:
那不又多了经验又多赚了。。。

网友:
什么大姐啊,不明白

网友:
呵呵!经常的事,楼主又赚钱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修这些就的靠精练,看问题一看一个准

网友:
不知道当时 顾客在不在场 顾客会怎么想哦~~这才是问题哦~!他会买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是臭大姐。。一种小虫子

网友:
呵呵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当时真的好尴尬   不过是得到了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噻,没错误咋来的经验?本身这个就不算错误,很宝贵的经验,没走其它转路就很好了。只要维修思路正确就是正确的!

网友:
哈哈,发现BUG了.

网友:
天天修打印机的,  微笑路过,小强是让所有维修又爱又狠的东西

网友:
告诉用户,激光器有问题,更换激光器,300元,哈哈哈,什么费用都包括了

网友:
呵呵,你这个不算什么,我以前一个同事遇到的更搞笑:同事一大早就到客户那去加粉,好几台机器,其中一台HP1000的机器,加完粉后打印了测试页一切正常,就继续去加其它的,过了一会儿客户喊说太淡了(测试的时候不淡),他过去一看确实很淡,就把鼓取出来看了一下再放进去一打,正常,继续去加其它的机器……这时候快到中午了,客户又喊偏淡,他看了,把鼓拆了重装,好了。去吃饭回来没多久,客户又喊偏淡,再看,把鼓再次重装,并认真检查了磁辊电流丝,好了。十五分钟后,客户再次喊,这一次把磁辊里边的磁芯也拆出来检查了,装上,打了两张,依旧偏淡,把鼓取出来,检查了硒鼓与机器接触的金属片,再打,好了。打了几十张,问题又出现了,换鼓,OK了。又打了几十张,问题又出现了,这一次不管怎么检 查,就是不管用,他给我电话,我说让他先把驱动重装一下,不行就检查激光器……他重装了驱动,换了电脑(好了,以为是系统问题,把电脑重装了系统)……晚上十点多他打电话给我:你抓破头也想不是什么问题——里边抓到一只小强,还是活的……那只小强一直在里边跑来跑去……

网友(点评):
这个案例太强了,你同事搞那么长时间也正常,如果是死的可能早查出来了,问题它还是活的,会跑的。

网友:
呵呵,激光器里温度高,到冬天虫子就喜欢去那过冬

网友:
大姐帮你盈利了。有此卖出台三星打印机,没一个月客户说打印中间有黑道,过去把硒鼓打开一看,鼓芯里有个小强残尸,鼓芯也拉坏了让顾客换鼓芯,应是说是机器质量有问题,要退货*脏话*,机器咋不防小强,应是不同意,吵一架让去告吧。

网友:
hehe\=\jj,你赚了,现在很多老机器里面都有,上次一个客户把一个主机拿来我这边修,拆开机箱吓了一大跳,那么多小强从里面往外爬,看着就不舒服,我问客户你家是饲养小强的啊,呵呵@可想而知很多时候机器出了问题都是昆虫引起的!

网友:
噢,应该先摇下鼓打印一个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