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品牌主板(富士康代工)651M03-6L无CPU PG的修复

楼主(2010-11-05):
有一块ACER 651M03-6L主板,CPU不开机跑D0,测试CPU的供电1.65V,时钟0.45V,PG和复位都是0.3V偏低。但按复位开关时,复位灯有闪然后熄灭,测主板上PCI槽A15有3.3V的复位跳变电压,IDE口1脚也有5V的跳变电压。故说明只有CPU无复位,其它电路复位正常。且CPU的复位必须是在PG先正常才会正常,而且CPU的PG一般是由南桥直接优先复位信号送到CPU座的。所以先查PG的来源,测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都正常(一般IDE,PCI复位等都正常的话,我想南桥这些也基本都应该正常,要不怎么能发出正常的复位信号呢)。现在只有最后一关,那就是查总线了,打南桥的PCI总线发现有两根数据线的阻值对地为零(B47,B55脚)。由于一般PCI总线上还同时连接有大网卡,IEEE1394芯片等,所以得才怀疑大网卡和IEEE1394芯片坏引起PCI总线对地为零。但是发现该板并无IEEE1394芯片,且网卡芯片为小芯片(RTL8201BL),故怀疑是南桥的问题。拆下南桥再测PCI的B47,B55脚果然不再对地为零了。呵呵……故障找到了,最后要想修好那就简单了……就更换南桥得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明了易懂,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