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之前有多少人用烤箱烤过的啊

楼主(2010-11-05):
看到有的兄弟说BGA之前要进烤箱烤一下,有的三个小时,还有说10个小时,还有的根本就不用烤箱的!

网友:
基本不用,除非是进水机。

网友:
看情况吧,,经常用的机器突然有故障的话拿来修的话,一般不用烤, 如果是很久没用的机器,或者是取料板上的桥,桥就有可能吸收空气中的水份,那就要烤一下。。新买回来的桥也要烤一下。

网友:
烤下提高成功率,特别是湿度比较高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