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种奇怪的问题遇到过没有,T60键盘和光驱冲突

楼主(2010-11-05):
一台T60的机器,刚开始是键盘不能用,只要按一下F键就会出来一串字符出来。
当时认为是键盘自身的问题。买了一个二手键盘也不能正常使用。但和此前有区别。
感觉主板和那二手键盘都有问题。拆开机器换了H8。此前的二手键盘退回去了。
找了一个R60的键盘一试,好了。到此认为故障确定了。然后定了一个全新的键盘
机器装起来后却发现出现LOGO就定在这里了。像死机了一样。发现只要光驱和键盘
只要不一起装上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头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光驱是好的吗,这样就要用排除法了哦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光驱坏了

网友:
这两样东西都是好的?

网友:
多半是光驱坏了。  我 以前也遇到一台联想的,插上光驱就死机,不 上光驱就没问题。后来换了个光驱就 好 了 。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键盘光驱当然都是好的了。
结果是H8的问题。我是用T61上面的H8代用的。看来。H8里面真的有程序,
不能随意代用啊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分享结果。还得出了个结论。不知这个资料有没有办法可以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