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格不掉 。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05):
我的U盘在电脑上认到了。我打开就会提示要格式化, 但格了下, 又格不掉。 这是怎么一回事,
电脑

网友:
你的U盘坏了,做一下量产就好了,或是到你U盘的官网下一个和你的主控芯片一样的型号再格就可能格动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
恩 我去试试吧

网友:
下个U盘检测工具,知道 主控后下个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量产会不会, 越量 越 少啊。

网友:
我是新手刚来的 ,多多照顾啊!无语啊!

网友:
看能不能量产,有保也可能拿去

网友:
U盘坏了

网友:
我的 U盘已近好了 谢谢大家咯, 但是4G的 变 成2G多点了

网友:
扩容盘就这样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