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美能达1611问题。硒鼓。。。。?

楼主(2010-11-05):
美能达1611打印 复印都有这问题
打第一张比较黑,打了几张稍微好些 没这么黑。。
鼓芯有粘粉。。。
打70000张,载体稍少。。
清洁过硒鼓,但故障依旧。。
估计是硒鼓的问题,但怎么修啊。。。/
问题

网友:
刮板 或者鼓芯 你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70000张 鼓也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是鼓 。需要换鼓了,

网友:
鼓和载体都应该换了。

网友:
太淡除去粉问题 应该就是载体少了,打印脏,有低灰改换鼓芯了 。。如果只有单独部分脏可能刮板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好多次!清理一下透光镜上的碳粉!保证复印过程中,光学折射正常!

网友:
其实打印字体是清楚 不觉得淡
是摄像头及摄像的原因。。

网友:
请问各位。。1611跟163的刮板及鼓芯通用么。。。?

网友:
1611跟163的刮板及鼓芯通用么。。。?

网友:
换刮板,鼓芯,清洁充电和转印

网友:
别的不敢说。至少鼓芯是不成了,直接换个鼓总成了。

网友:
刮板的錢不要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