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爆浆知识

楼主(2010-11-05):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电容在主板上的作用

  电容作为主板电源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是滤波,可以把脉动直流变成近似直流。所以在主板上会有不少电容来滤除相关电路产生的杂波,特别在CPU周围有的主板会有多达10余个电解电容,这是因为CPU工作在几百兆甚至数G的高频下(是工作电流很大),必须保证电源的纯净,这时就需要使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来滤波。由于主板的安装空间和限制,只能使用十余个小容量的电解电容(6.3V1500UF)并联的方法来达到大容量电容的效果。当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时,供合CPU工作的核心电压就会变差(一共2点1是内核电压降低,2是CPU供电干扰增大),其中会窜入周围电路产生的杂波和开关电源电路自身的波形,这时主机就会表现出系统极端的不稳定,运行速度下降,容易蓝屏死机。

  电容为什么会爆浆

  (电容爆浆最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温度,超过允许温升或者在允许温升情况下达到使用寿命。包括超压。超压导致介质击穿产生高温最终爆炸。)高温度是导致电容爆浆的主要原因,高温致使其电容内部电解液沸腾,压力升高,最终超过泄爆口的承受极限而爆浆。电解电容因为其结构特性,内部装有电解液,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过压现象,这时电容的漏电流增大,电容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热,导致电容的温度升高,电容内部的电解液会因高温变成气体致使电容内部的压力增大。当这个压力超过电解电容的铝外壳承受压力的时候,电容就会发生爆炸。为了避免电容爆炸造的不必要的人身和物品损伤,每个电解电容的顶部都有刻上防爆纹,就是十字或三叉及其他形状的压力释放点,这是人为的制造压力薄弱点,当电容内部压力过大时,就会从此处泄压,避免产生爆炸情况,有点类似高压锅安全阀的原理。按照技术标准,这些电容都应该能在105摄氏度以内的环境正常工作,事实上也没人能在10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生存,因此用户的使用环境不足以造成电容爆浆,最大的原因就是主板厂商选用的元件不合格。

  看电容辨主板优劣

  看电容颜色 一般来说黑色的电容最差,绿色的电容要好一些,蓝色的电容要比绿色的电容更强。所以我们一般在主板上看到的CPU周围滤波电容都用的是绿色的,而其它地方有些则是黑色的。电容个头大了也不一定好,同样容量的耐压值的电容个头小了好,个头大的话,只能说明其生产工艺落后。(不知道哪个假专家讲的。日系电容的简单推断可以从外皮字的颜色推断,白字一般为普通品或其他品种,金字的为高频高速电容,金字带audio字样为音频电容,与外皮颜色与该电容系列有关无规律可寻。最可靠的辨别方法是看系列,什么厂生产的什么系列电容是做什么用的厂家网站一般都有详细技术资料PDF格式的。包括用途,寿命,规格,尺寸)

  看电容指标 按照Intel主板技术白皮书的说法,现在主板CPU插槽附近的滤波电容单个容量最低为 1000μF,一般主板都采用1000μF的电解电容(很会精打细算啊)。而在Intel的原装主板上,电容单个容量高达3300μF,这就是大家推崇 Intel主板稳定性的原因之一。在耐受温度范围上,大部分主板都使用的是105℃的电容,如果看到使用的是85℃电解电容,耐久性就不用多说了。

  看电容品牌 目前日系的电解电容的产品质量最好,是主板可靠的首要标志之一,例如:NICHICON,RUBICON,KZG,SANYO,PANSONIC,NIPPON,FUJITSU,TEAPO等等(这段错的最多,日系七大电容厂:Sanyo三洋,nichicon蓝宝石或者叫尼康,rubycon红宝石,KZG这个不是电容厂是NCC的KZG系列,Matsushita松下 注意松下被动元件部商标是Matsushita而不是panasonic更不是pansonic,nippon这个名称不对全称是 nippon chemi con简称NCC日本化工刚才说的KZG就是这个厂生产的一个电容系列,商标形状是一小盾型方框,其美国分厂叫 United chemi con美国化工简称UCC,fujitsu不算大厂2线厂家而已。TEAPO是台湾的不是日系的,还差2个1个是ELNA音频电容很有名气,不做主板电容。另一个是marcon主板上少见)。而被用户投诉比较多爆浆的电容牌子主要有:JACKCON(爆浆先锋!因为升级事件,第一家爆浆而被广泛曝光的牌子),Lelon,G-LUXON,GSC,OST等;涉及相关的主板品牌包括:建基(AOpen),BIOSTAR,BONA,COMMATE,精英(ECS),磐正(EPoX),Freetech,技嘉(Gigabyte),捷波(JETWAY),丽台(Leadtek),青云(Albatron),V星(MSI),硕泰克(SOLTEK)等。

  补充常见的优质日系主板电解电容系列:

  nichicon:HZ,HM,HD,HV,HC,HE

  NCC:KZV,KZJ,KZG,KZE

  Sanyo:WG,WX

  Rubycon:MCZ,MBZ,ZLH,ZL

  Matsushita:FM,FC,FJ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作者:slaver

网友(2014-03-05):
很有用m,要认真的学习

网友:
比较本的电容故障是会击穿。跟鼓包意思差不多吧。

网友:
说的很仔细  学习了

网友(2014-04-07):
多谢分享最基本的理论知认,

网友(2014-05-07):
知道了基础的东西才显得专业

网友A:
学习了,婆婆电容的作用就象一个水坝,水多了存起了,枯水时再放出去,保证河流的水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如果水坝太小,泛洪时很快满了,枯水时很快放干了,都不能维持河流的正常水位,这是个比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婆婆电容的作用就象一个水坝,水多了存起了,枯水时再放出去,保证河流的水位在一个正常的 ...

这个比喻真好啊。

网友:
呵呵  看的有点迷糊,基本意思懂了

网友:
形容的很不错,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有学了点东西了

网友:
学习力,十分感谢

网友:
谢谢网站事务客服提供的资料,又学习

网友:
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请问那个大神能分享点电路基础资料呀,小白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