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光驱问题

楼主(2010-11-05):
旭日125光驱不好使,能出仓,但是检不到光驱,光驱换了好几个了,都是别的机器正常用的,换上还都是检不到,系统都从作过了。问一下各位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你测测阻值试试看

网友:
旭日125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那还是这么对付往出卖吧
呵呵
换桥还贵还有风险,呵呵

网友:
测阻值,再就是看插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插槽也易出问题

网友:
通常是插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