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一半发白一半正常

楼主(2010-11-05):
液晶屏幕一半发白一半正常  DELL SE198   已经确定是屏幕的问题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想知道一下应该怎么修 , 电一切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屏芯片的问题  自己感觉不像

网友:
我想你们修过的应该知道是什么现象,所以就没拍照片    遇到过好多这样的了   一直没研究  这次想研究一下

网友:
屏主芯片或是芯玻璃有破损都会这样。

网友:
应该不是屏芯玻璃有破损 因为是突然就坏了  难不成就是屏芯片

网友:
不用修啦,手工修复不了,要压线,发广东可以修好。广州 深圳

网友:
缺一组电压飞根线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驱动板有问题的~ 不见得 全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已经确是屏的问题了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屏板线我也压过了           6楼的说缺组点    我想请问一下 是那组电那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玻璃上的+23V或者-6V没有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