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3100不一般的自动重启

楼主(2010-11-05):
客户拿来描述可能被小孩摔过
只是可能
开机、、、、到windows哪儿就重启了
放电过
换过内存
都不行
然后开始拆机
裸板点
可以进系统。。用也正常
然后又开始装
装完c壳不上下面的螺丝也都还是正常的
可是装完以后
有时候可能进的去系统可是还是要重启
该死的自动重启
没看到班子有掉件、、、会是哪儿的问题呢
求救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变形了,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肯定有

网友:
可是裸板一切正常多嘛
所以就不好下手了都

网友:
会不会是大芯片掉点脱焊了

网友:
用最小系统排除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和短路没关系,时好时坏的问题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可能是有些无件虚焊了,遇到过这种情况,拆开怎么试都是OK,但一装上就不行了,最后发现一个电感虚了,焊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