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195G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0-11-05):
修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930BF)开机一闪就灭,查是高压保护 高压控制芯片是BIT3195G,怎么去保护,也找不到PDF。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兄弟,去保护不是办法,还是好好查查,看是哪里的问你题,大不了改革高压板上去

网友:
老实点去查下什么问题,是管就去换吧,,三星的显示器,很多是灯管的线掉了,,

网友:
三星的从来不用去保护的办法,一般高压问题多是高压线圈故障和电解电容失效

网友:
楼主你先查一下是高压板本身的问题还是屏灯管的问题?!!!不能光靠去保护啊,这样就算是修好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三星高压包坏的最多了,

网友:
去保护是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你查看一下灯管跟高压包是不是有明显的变色有就换掉,三星都是这两个问题引起保护多。

网友:
将BIT3195G芯片的15脚空开试试。
去保护只能做测试用途,如果你想去保护后继续用的话,你就等着返修。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我查了是高压包不 好,我 改了条高压条上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