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 CPU VCORE 1.6V偏高

楼主(2010-11-05):
一片GIGABYTE M2VLE-RH CPU VCORE 1.6V偏高

换ISL6566无果,干掉北桥和内存供管无果,桥供电内存供电都OK

此板可以正常跑码显示,用不到几分钟会自动掉电,VCORE电压偏高,所以温度极高,上比较好的CPU FAN也还是一样,散热器烫手!

此板IO型号是:SMSC SCH5137-NW

因没BIOS编程器所以没刷BIOS,不过应该跟BIOS程序没多大关系吧.%……

请教大家此板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有时CPU VCOR无

网友:
换个电源IC,可能不良。

网友:
重点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我感觉还是CPU供电IC问题,上次有个ASUS板能正常显示,过段时间就无复位了CPU无供电 ,和你这个现象不一样故障差不多。 换IC好了。

网友:
电源管理换了还不行 还是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如果检测端的电阻阻值增大也会造成输出电压 偏高或偏低吧

网友:
示波器测波

网友:
再换一个电源管理IC,如果不行再查下反馈电路的电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