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报错

楼主(2010-11-05):
USB报错15秒关机提示华硕主板 报 “ USB  错误  15秒 系统关闭”  怎么解决啊 我已经刷了BIOS  也进步去BIOS设置  也没有相关的跳线,只有主板 没有外设

已经搞定了   事USB的事   4对USB  3对供电正常  就一个不好   保险阻值变大  换了OK 了

网友(点评):
高,实在高.......

网友:
打下USB阻值,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测USB5v供电 中间两个数据脚对地阻值 USB跳线帽是否正确

网友:
从USB接口 开始理一理线路呗,应该不会很复杂的 VCC DATA+ DATA- GND 就三路线嘛

网友:
USB 的事  换保险 OK了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大哥分享经验

网友:
以前换过南桥还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把报错屏闭掉,我看到我们老板试过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设计USB供电没跳对或那个机箱开关没接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晕死 今天我就碰到这样的板子 以为桥坏了 要客户返修去了

网友:
我还有一块也是华硕的,USB过流,供电正常。我把保险4 个都换了,不行。。822和472电阻换了不行。。。0排阻换了不行,,,天哪,,,,,,谁帮帮我5555

网友:
华硕的就这毛病...假如你的一个usb坏了就不让你用了。。。擦。前两天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拼命看后面的usb接口那边,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啊。插优盘还可以用....搞了半天才想到前置的usb排阵那跳线没跳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过流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的USB过流保护出错。主板会在USB 5V供电接两个电阻分压,然后分压后的电压的点会进入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显示吗,
这样的板都会显示,翻译过来差不多就是说USB过流。15秒关机
不过我这片好了,把CHASSIS跳线连接的一个三极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脏话*,我那片也是这样提示的啊  但我把所以的USB保险丝都拆了还是不行啊,晕倒。。

网友:
哈哈!我也正有一块垃圾华硕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烤过南桥无果,看来明天要照楼主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华硕主板出现同样的问题,不一定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