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cr13l

楼主(2010-11-05):
机器配置北桥965 独立显卡,ati。机器故障,能加电,电流跳变正常,能上到1.1a左右回到0,9左右,显卡植球无果,南桥换过,故障还是一样。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啦,显卡阻值正常。求求论坛高手指点一下,真没办法啦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在线等高手快出来一下吧,指点我一下,

网友:
你可以查查工作条件,比如供电

网友:
供电都有,南北桥供电正常,显卡供电也有,上到1.2就回到0.96左右,个芯片组温度都正常

网友:
换一个显卡看看,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动显卡 看电流描述 好像刚到cpu 能确定cpu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