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709高壓部分無供電

楼主(2010-11-05):
T709電源部分已更換保險、整流橋堆、0.22色環電阻(紅紅銀金),電源開關管,測量整流體堆、開關管、電源高壓包,電壓只有100V左右(是否不正常的表現?),高壓條的電壓完全沒有,請問是什麼問題呢?一般高壓條的電壓是由電源板的什麼元件提供的呢?還有請問1200AP40損壞是否使電壓拖低了呢?請各位朋友幫忙解決一下,謝謝!!

注:
整流橋堆是新買回來的,KBP206G,大濾波電容是450V100UF的,C5607都基本測量過,沒什麼問題!沒見有短路,要更換大濾波電容、电源震荡芯片、1200AP40?整流橋堆,我再換一個試一下!整流橋測試過,黑筆接正極,紅筆接其它三個極大概是500歐、500歐、1000歐左右,應該正常吧!

网友:
依稀记得明基的1200AP40和C5706是长坏件,可以测量或者替换试试的

网友:
更换大电容,450V 100UF

网友:
电源震荡芯片,容易坏!

网友:
电压只有100V左右,貌似桥堆整流出来的电压不对,换个桥堆和300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量不一定全对,你手上件,就一件件的换啊,BQEN显示器,好好修,,我一向换1200P或5707就好了,,再加焊一下,,99%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