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触摸板不能用,谁有拆机资料啊,或者哪位朋友有时间帮忙写下。。

楼主(2010-11-05):
哪位朋友有联想F41的拆机资料啊,或者哪位朋友有时间帮忙写下。。  我朋友笔记本坏了,他的触摸板不能用了,  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一直放着,后来用就不行了。 软件应该开了,按了热键后,右下角显示提示了。 想拆开看看,结果螺丝都取了,就是下不来,我是做server的,对笔记本拆装不怎么了解,望朋友们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
后面见镙丝就拆,壳上都是较长的镙丝,镙丝口标识为B,A的是相对短点的。拆掉,然后拿下键盘盖板来,键盘有两个镙丝固定,拿下键盘来,C壳风扇位置还有一个黑色的小镙丝,拆下。把连线从卡扣中取出,屏线从显卡上拔下来。拆下开关板,多媒体控制板--在下面还有一个黑色小镙丝,开关板左边大约10公分处一个黑色镙丝,拆下。这些都拆了,你就可以将C壳与D壳分开了。

网友:
见螺丝就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