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845主板 加电不跑码的检查流程(在线等)

楼主(2010-11-05):
我是新人,刚开始接触主板维修,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上电一会不跑码。就是检测卡是黑的。什么显示都没有。请高手指点一下检修的流程,在线等。。。。。谢谢各位。

网友A:
先查供电 再查时钟 再查复位。。如果什么都不懂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论坛里面其他的新手上路的帖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 再查时钟 再查复位。。如果什么都不懂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论坛里面其他的新手上路的帖子哦

恩好。。谢谢

网友:
用AGP显卡试度能不能显示,然后测VGA的上述阻述阻值是否一致。
再者用一个PCI的显卡,若PCI能显就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连诊断卡都是黑的查一下3.3V是不是不正常呀?正常先查各个主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就先刷个BIOS。  再 不行你最好还是找别人修自己再慢慢学习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台式机坏BIOS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以前接触的少,现在没有你这个结论

网友:
呵呵!楼主你这样问那里能问得到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