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10-11-05):
冠誉的主板A865GV      775针的    集显不亮、显示器的反应是指示灯颜色变化 和显示器正常工作时颜色一样  感觉像是接收到信号了、可就是没显示、独显倒是可以用、

网友:
插独显呢?没独显就直接做北桥``或者你也可以看看那个三基色有无问题``还有那个门电路``

网友:
如果NB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接口到NB中间的线路出问题,仔细理理呗

网友:
对了。。BIOS有问题或者对不上的话也可能造成独立显卡能用,集成显卡用不了,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打VGA座的123阻值,13 14阻值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集显有74门电路查一下

网友:
指示灯有了。说明行场信号正常。 现在主要是查他的3基色

网友:
查一下VGA到桥的线路 三基色重点跟一下 再就是看CMOS里面有没有设定出错呢

网友:
NB 我焊过了、三基色 行场线路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鄙视2楼、、、、、、、

网友:
看看信号线的贴片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就是说主板的VGA头不能用,打一下阻值看一下,看看13、14的行场阻值有多少

网友:
老大、我都说过了行场对死阻值正常、晕、、

网友:
有可能是图像处理芯片74HCT08有问题。如果没有此芯片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集显头有可能不能用了   打下阻值吧

网友:
没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