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主板跑码问题

楼主(2010-11-05):
一T43主板上电跑到DA,压北桥有时能跑11,感觉应该是北桥,各位朋友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一开始就DA还是跑码跑到DA就不跑了

网友:
是跑到DA不跑了。

网友:
如果不少电压  做显卡   或换显卡芯片

网友:
T43南桥易坏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大哥 、这说的也太抽象了吧 。从什么代码开始跑 、跑了几个才到DA的丫 ?要注意下

网友:
注意显卡

网友:
先测试一下供电都正常吗   正常的话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这个代码没见过呀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示,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先做一下再说 先排除他虚焊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呀

网友:
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故障,刷BIOS好的

网友:
什么大芯片都被大家说完了,有没有修过同类故障的

网友:
09 DA 是挡显卡, 显卡本身 和显卡缺供电都会有这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