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花屏、无屏显

楼主(2010-11-05):
前几日接手一台DELL1400,故障现象:花屏。
这类故障修过好多例了,还是小心谨慎为好:简单测试判定BGA开焊。二话没说拆机上BGA焊台返焊吧(返焊的过程略过)冷却后 ,上电:电流一路跳动着飙升到1.1A,按下电源按钮可以关机,连接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关机插显示屏开机。。。。显示屏有背光黑屏无显示。难道是因为偷懒没有重新植株造成焊接不良 ,知错就改吧重新植株后再试机心想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上电后怎么还是黑屏?这次头有点大血压有点高不会吧难道中奖了?下决心换芯片吧!一番舞弄芯片换妥上电。。。。。。。。这次差点倒在地上!还是黑屏!冷静的考虑一下只有屏幕和屏线没有换过,但是修机器前都是好用的怎么可能呢?怀疑归怀疑还是换一下试试吧,手头暂时没有屏线那就先换屏幕试一下,小心翼翼的把屏换上开机有显示了,不过是多画面。论坛里搜索一番有说显卡坏了,有说屏背板有码片的。沮丧:难道是屏坏了?不死心再把原机的屏换上开机:竟然正常显示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拷机8小时没有问题。
总结:开始大意了,没有测试屏接口的LVDS信号,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检查发现屏线插屏的借口有点氧化,这就是造成有背光黑屏的元凶?

网友:
这种都是显卡问题呀 。。。。。。。。。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呀,屏接口的问题少点

网友:
习惯成必然

网友:
通病 可以试一试换显卡

网友:
DELL  显卡门    加焊显卡吧

网友:
这种机器不用看,不用想,就是显卡··

网友:
纵观楼上各位根本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习惯当自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显卡吧!这了个板子就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