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刚接的明基FP7E有时好,有时黑屏

楼主(2010-11-05):
刚才客户送来一台明基的17正屏,有时用的没问题.有时黑屏(主要是关机后再开).这种机子有没有什么通病啊,希望大家帮帮忙!!!
通病
黑屏

网友:
通病高压板虚焊,加焊高压板

网友:
有,高压板特别好坏,你可以把高压板虚焊的地方焊一焊。
还有,5706若坏了,有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电感虚焊 高压包灯管接口虚焊。

网友:
除了高压灯管问题外再检查下按键开关有无漏电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2013-04-14):
我的也是,楼主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