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新兵请教高手(一直都没搞明白)

楼主(2010-11-05):
我想请问高手,在测量主板cpu供电电路中
场效应管
的对地阻值为300-600欧姆。请问场效应管的这个对地阻值用万用表是如何测量的。万用表打到
二极管
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是接场效应管的哪一个脚的。
cpu
cpu供电

网友:
测上管的D极就是测12V供电 的对地值,测上管的S极就 是测CPU供电的对地值。还在测12V跟CPU供电之间有没短路。

网友:
你也可以用二极管档来测试,大约值也在你说的300左右的,
若值太小,就是这几个上管中的一个可能坏掉了,

网友:
测阻值不要上cpu 要不你测不准

网友:
哦。不要上CPU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