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不能用U盘

楼主(2010-11-05):
能识别U盘就是不能打开,已确认不是系统问题,也绝对不是U盘问题,可以正常使用USB的鼠标。
具体表现是这样的,插入U盘,感觉上比一般的电脑要等久一些,然后终于见到我的电脑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盘,打开它立刻没响应,用第三方软件能查到该U盘的详细信息。
电脑

网友:
查供电 5v 量USB两根数据线内阻 正常应全部一致
若正常 刷bios 看看

网友:
肯定是系统问题 SONY 机器吗??

网友:
你是用的机箱前面板上的U口呢,还是后面的U口呢,若是前面的,有可能是5V供电不足,若是后面的可能是旁边的5V电感不良了。换一换,试一试。

网友:
电脑里能认到硬件,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一般就是供电不足,鼠标之类的没关系,U盘如果加了质量差的延长线用在usb供电不足的主板上这个显现会很明显。

网友:
5V供电不足,或者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插上U盘,将设备管理器里的USB设备有黄色感叹号的那项删了,再扫描硬 件变动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