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补脚位(金手指)的一个新思路。

楼主(2010-11-05):
大家看看这样的DDR1 内存

这样的内存 一共烧了五个脚位,一般来说烧掉的脚位当然是可以补好的,但是这条内存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家看一下:

看见没有,脚位线几乎连根断开,只有一点残留放在这里,用焊锡根本抓不住它,用金属线的话硬度又不够,怎么办呢?扔,不舍得,修的话,要换一条底板才行,这不但费时间,还费材料。正想着呢,突然一颗流星横空而过,灵感来了!
由于这个脚位背面有同一线路的脚位,于是,我选择从内存底部做文章,这样要先多取几片内存脚位贴片(当然都要使之粘锡):

贴着内存底部横向放置一片.

使用折叠的方法,用焊锡将他们连在一起,目的是要连接背面好的脚位中。这个形状,很像俄罗斯方块的一种方块。

做好之后,也将其他烧坏的脚位拉锡补好,上机测试,OK,可以亮,RST测试没问题,这个条子一共动了六个脚位,想正常卖出困难一点,但是如果真要换板维修,又太不值得了,毕竟一根512M才六十元左右。利用这个方案,让一些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条子,重新利用起来。

网友(点评):
兄弟,这个叫补脚杆,内存断脚老。呵呵。

网友(点评):
如果你合并些内存条,板子就不稀罕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补数据位呢!

网友:
原来是补金手指!嘿,不过楼主还是比较有创意!

网友:
流星的力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想法  这种修的条子难卖出去哦

网友:
是脚位,我改过来了,少一个字,差点出大事!!

网友:
佩服你的焊工!

网友:
有创意啊.

但是这样能坚持多久呢?还是换板吧。呵呵

网友:
不错,值得一用!

网友:
我这里512的DDR内存价钱一般在90元左右啊!

网友:
真是天外有天啊!

网友:
这样也行啊,强大

网友:
呵呵。动手能力好强。我一般遇到这样问题,直接告诉客户,修不好了,买新的。

网友:
金手指补回来,来来回几次就掉脚了``浪费精神

网友:
很多朋友说不牢固,容易断掉  呵呵,井底之蛙,何以观天?自己弄出来的容易断开,那是自己的问题,何况,一般内存使用也不是要经常拔插的~~
记得几年前吧,我曾经认为没有BGA机,没法做主板南北桥,而那时月饼老师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他做桥都不用BGA机的。。。。于是一年后,我也可以不用BGA机,基本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率(除芯片坏以外)。

网友(点评):
可以告诉一下你用什么招来弄桥呢?谢谢!

网友(点评):
土炮一样打天下,兄弟猛起哦

网友:
真是有创意

网友:
好思路。。。顶下。

网友:
墙人啊,不是说你内存,是说你不用bga,百分之百成功

网友:
内存这个不错 不过BGA能做到百分百更不错  呵呵  不过我们这里的512要买100勒

网友:
金手指补回来  换底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不用BGA加焊桥,求解。谢谢。

网友:
找赵中秋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