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0-11-05):
联想旭日150有什么通病

网友:
ADP3205 CPU电源管理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目前我接到过的问题也就是它虚焊

网友:
那天我也与到过!我是新手!弄了好半天才弄好!

网友(2012-03-10):
我手上还有一个,待机0.1几有两个灯亮,把他确实没辙了,求解.....

网友:
显卡怎么样,容易虚焊的吗,各位?这两天遇到一台屏花的,外接坏了,所以................

网友(2012-04-15):
一般大部分机器都是ADP3205 CPU电源管理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2012-06-14):
内存槽也容易虚焊

网友:
还有散热也不好,总之旭日系列就是个垃圾。。。

网友:
散热不好。电源芯片虚焊

网友:
不是吧     应该  还可以啊

网友(2012-11-28):
这么多通病啊 我看别人说南桥也容易虚焊

网友:
CPU供电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2013-09-15):
先看电流跳变,再查通病。
ADP3205通病不止在这一个机子,基本只要用到3205,都有这病。

网友A(2016-08-02):
02年的帖子还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年的帖子还能回复?

恩恩可以
一般大部分机器都是ADP3205 CPU电源管理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B(2017-01-04):
遇到一个,开机长鸣报警时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个,开机长鸣报警时什么情况?

开机长鸣报警笔记本显示屏上也没有什么提示吗?换一下coms电池试一下

网友B(2017-02-16):
引用 网友C:
开机长鸣报警笔记本显示屏上也没有什么提示吗?换一下coms电池试一下

谢谢版主回复,换内存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回复,换内存好了

这么简单啊,换从内存条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啊,换从内存条就解决了

嗯那当天手头没找到一代的条子试,第二天去同行那借了一条,换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当天手头没找到一代的条子试,第二天去同行那借了一条,换上好了

哦,好的,能修好就行,虽然简单,但是也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