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USB接口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05):
USB鼠标键盘 还有U盘能用 就是摄像头不能用  最早拿来的时候是前置USB接口不能用 打开机箱看见USB前置面板上的5V线路烧断 接好后 U盘 USB鼠标这些都能正常使用 就是摄像头不行 换了几个摄像头都一样 全是新摄像头

网友:
有可能是插入摄像头的时候电压不够!那时你测测!

网友:
供电不足查5V供电保险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线烧坏了。有阻值了,5V电压不能完全过去导致,,换根线。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头,现在的头太次。

网友:
USB的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不好意思 那天刚发完贴就停电了 插咯摄像头后 电压变低咯 但是断电测保险 保险没问题啊 换咯保险也是一样 接口也换过 是不是桥坏咯啊

网友:
是前后USB接口都是一样 插摄像头都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