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的硬盘为何那么难换?

楼主(2010-11-05):
换了N个硬盘,要不装不进系统,要不蓝屏死机,要不有时候进不了系统。 用原装硬盘什么问题都没有。

==================================
老贴 还是要顶上来,今天又换个神舟的硬盘,试了10多个,只有1个能装系统,重启后又进不了系统了。

还有换了一台方正的,换了6个才成功1个。

网友:
换过几台神舟的笔记本,都是这样,同一样牌子的硬盘试了七八个才成功一个。真是奇啊!

网友:
神舟哪一个型号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神舟哪个型号的,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是不是设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吧

网友:
神舟的很多是要日立的硬盘.才可以.很奇怪。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当时差点就干南桥了。

网友:
老贴 还是要顶上来,今天又换个神舟的硬盘,试了10多个,只有1个能装系统,重启后又进不了系统了。

还有换了一台方正的,换了6个才成功1个。

网友:
这2个牌子的笔记本,大多型号都是这样,特别是SIS芯片组的。

网友:
我还没换过神舟的硬盘,也就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神奇,怪事,这种情况,哪有这么多硬盘换啊

网友:
我通常备有10来20个硬盘

网友:
现在又换了1个系统装好了, 偶尔能进系统,有时候进系统蓝屏。

网友:
这是为什么?SIS的芯片组.  我现在用的就是HASEE 的 SIS芯片组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P3的NEC的本本,跟你的差不多,换了好几个硬盘都是到解压系统的时候死机,现在还没找出问题了,内存也换过,应该是板子的事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肯定 不是板子的事啊,,,,,

网友:
硬件肯定没问题,应该是兼容性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兼容性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方正R620的,客户换了硬盘,320G的,装系统蓝屏,什么代码都有,换了硬盘不行,内存,CPU,南桥,北桥全换了,还是不行。
后来换了一个三星160G的装系统正常了,以为硬盘坏了,拿去保修换了一个还是装系统蓝屏,之后又换了好几个都是装系统蓝屏。
只有160G的那个硬盘能装进去,芯片组也是SIS芯片组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楼主是那个型号

网友:
是不是不是12寸的?硬盘在右下角,键盘底下?以前我修过一台,差不多情况,在打阻值正常情况下,换了那个IDE接口,就好了!我是从山寨的移动硬盘拆下换上去的

网友:
今天拿2个160G的回来,换上去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主板毛病   之前我们店有台联想的小本子跟你这症状一样   后来咱们这的牛师傅说是板子问题   硬盘换了N个  装了系统还一直蓝屏   条子换了N个  一样hi蓝屏

网友:
好像不能认大硬盘 我也遇到过 ,,原来是 80G的 客户要换500G的 我换了2个 WD500的 不是 坐不上系统 就是蓝屏,后来 换了个160G的 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不是认不了大硬盘,只是不兼容而已。

网友:
是芯片组的问题 。特别是SIS的。

网友:
是不是神舟的小本不支持大容量硬盘呀,还是BIOS设定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