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3键盘故障,更换新键盘依旧!

楼主(2010-11-05):
宏基3683键盘不能用,更换新键盘依旧!此机IO为 pc87541v-vpc,测得主板键盘接口处引脚均有3.3V,CLK也正常,无解,有朋友修过此帮障吗?

网友:
把欧姆档调到M档,测各个脚的对地阻值,然后把排容全拆了,不行换I/O,再就是刷BIOS,换南桥了

网友(点评):
补充下:先调二极管档量阻值,没问题后在调到欧姆档,

网友:
还有朋友给点意见吗

网友:
外接键盘,装个系统,看系统里面能检测到机器自带的键盘么

网友:
EC管键盘,引起键盘不能用的几个故障:
1、是否进水
2、键盘接口的排容对地打值,信号线有一根线开路,接口到EC的路有问题,有一根线值偏低,EC短
3、按键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与排容有关,可取走试试
4、缺乏3V上拉,可能键盘在DOS能用,在Windows下不能用
5、南桥,BIOS有问题也会影响键盘不能用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排容,只有排阻,接口的每个脚对地阻值都是688,只有供电脚对地阻值是27,供电脚直接通3.3V待机电,量得南桥底部电容也对地阻值也是27,南桥为NH82801GBM,,,,,这个阻值正常吗

网友:
ec有时也会坏的

网友:
更换EC,供脚阻值正常,开机测试正常,谢谢楼上诸位给的各种见解!

网友:
87541很容易出问题的,一般的时候都是部分模块坏,还不是全坏.

网友:
如果换IO不成可以考虑换南桥,刚弄好一个IXP460南桥引起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下 顶一下 楼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