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11-05):
今天收到一方正笔记本      开机不显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接了个外屏    显了    过会笔记本屏也显了   关掉笔记本    去掉外接屏    哈   居然好了      自始至终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面的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
显卡有问题有时候也会这样   很快就会返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的    我根本什么都没做    就好了    也没有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吧    过几天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好像忘了看这个笔记本是不是独显    要是集显得话    会不会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能高兴这么早呀,出现这样的现像绝不是偶然,

网友:
好了就行,如果是常坏的显卡最好给他换了

网友:
很快会返修的,呵呵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运气好啊    这种问题一般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