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无触发维修

楼主(2010-11-05):
       今天下午拿到的机器,接机单写的是“进水不开机”,拿到主板先清理一下灰尘,然后仔细观察整板,居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发霉的痕迹,于是上电发现没有触发,去量3V5V没有,看来这故障不是很难,应该就在隔离保护和待机电路这两块地方。
       找出图纸,看了一下显示待机电压的图

确定应该要有3V5V的,测上管居然没有供电,对地也只有17,明显有短路了,看下图纸知道是B+不正常,

断开JP13后,是B+++短路,于是开始拆电容,最后就是下面的PC51短了,更换好了

网友:
奶奶的,第一次发带图的帖子,图怎么显示循序是错的。

耳朵瞎了 -10

网友:
没发过图,会错很正常

网友:
下面那张图不错。

网友:
我看不懂你的图

网友:
短路了,楼主分析的过程比较细心

网友:
我也看不懂 你的图,, 有点小,

网友:
看不懂图。

网友:
我也看不懂你的图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简洁明了,顺便说一下,嫌图小的,单击图片可以看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