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电源绿线到IO或南桥中间经过的那个管一般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 -拜托,方便的话最好贴个图。

网友:
那是个开关管,说说主板的型号吧

网友:
看主板的设计有的经过三极管  有 的是直连有的还经门电路不一定  的。

网友:
刚刚查了下图。 有用NPN型的  也有用PNP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