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笔记本的大IO风枪一般的温度和风是多少

楼主(2010-11-05):
笔记本的大IO风枪一般的温度和风是多少

网友:
温度370℃  风挡2 或3都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点低呀

网友:
温度低了不好吹,高一点没事、别死吹一个地方。大IO就是不好吹掉、我都是四个边一边一边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大概在350-380度

网友:
我都是调在380° 风速4   先对这两边吹,不是针对这两边,另两边也吹的。主要是吹这两边,然后这两天翘起来后再吹另外两边的。

网友:
风速最大  温度最高   转圈吹   半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
我一般温度400度 风速3-4

网友:
如果确定它坏了,拿刀片切掉最快了。不过要注意用的力度要掌握好,不然把下面的线切到了就完了。

网友:
刀切?掌握不好,后果会很严重吧。

网友:
哈哈,9楼的这种方法让我想起来了最早修586时换IO片的方法,那时全用烙铁,换IO就是切脚,怀疑IO坏了就切脚,不管好坏,换一个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