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机的电源,修好了

楼主(2010-11-05):
今天超市拿来五台POS机的主机,有两台是电源坏了。

型号:七喜PC150NC1
故障:两个电源均无输出,不通电。

第一个电源,输出端的电容16V1000UF的,全部鼓包了。换掉后,通电一试,无反应。呵呵,这时候才打了一下保险,断路。在保险串灯泡,居然长亮。初级侧短路,经测试后,换掉开关管和桥堆,通电灯泡闪亮。算正常了。再测输出电压5VSB和PS-ON都有了。短接绿线和地,没有其它电压产生。这时候只能怀疑主开关电源部分了。因为开关管是新换的,这时我把另一个电源的3843B换上去,成功通电,输出正常。(以前用3842代换3843都成功,今天我试了好几个拆机件都不行,浪费了我好多时间,郁闷)

第二个电源,也是无输出。测保险是好的。我取掉保险,串上灯泡,通电,居然不亮。我怀疑是线路有断的。顺着线路找,都没有找到坏的元件和断的线路。这时,我动了一下电源板,突然滤波电感接PCB的脚上一阵火花闪过。是虚焊吧,我断电,用烙铁加焊,谁知道一加焊反而把脚上的铜铂搞掉了。哈哈,原来是这个原因,简单了,在引脚 和PCB板之间用铜线连起来,通电,输出一切正常。

网友:
说老实话 修开关电源太简单咯  你的维修步骤不对

网友:
嗯,是有点乱,不过我一般是先看到坏的,先搞了再说。
以后修电源一定要先看保险是不是好的,再接灯泡修理,呵呵
。朋友,你的维修步骤是怎么样的啊,说说看啊

网友:
不同的故障维修步骤不一样啊   开关电源维修很重要 什么电器都在用 所以技术一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