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7g6p 无CPU供电

楼主(2010-11-05):
此本的上电时序

根据上电时序 检测到 VTT_ON  出 卡住了
检测前面的  SUS  和  RUN   电压 和相应的 开启信号 PG电压都正常

按说 EC 收到 VCC_MCH_PWRGD 就应该发出 vtt_on 了 可是就是没有

EC 是 kb3910  请教下有什么能影响 VTT_ON 不出来

(EC会发出VTT_ON信号到一个转换电路PQ33和PQ60把MCHVTT转换成VCCP )

从RUN_ON1出飞跟线到PQ33A 的2脚 强行给VTT_ON加点 +vccp到是初来了 +VCCP经过2个三极管  转化产生 VTT_PWRGD发回给
EC ,  但EC去没发出 IMVP_VR_ON信号给CPU供电芯片  (和上面一样按说应该直接发出IMVP_VR_ON信号的)
        这样能推断是不是KB3910坏?   难道要在飞个线给CPU供电芯片?

网友:
如果你VTT_ON之前的电压PG信号都为正常, VCC_MCH_PWRGD 也有的。但EC没法出VTT_ON,要么是后边有拉低了,要不就是EC有问题。先换EC试一下把

网友:
EC都换了 三片了 。。。

网友:
把脚挑起也没 发出。。。按时序一步步查的 都有。。。

网友:
不应该啊。那估计就是开启后面的有短路情况咯

网友:
把PQ33 摘除 后 量EC 的  VTT_ON 发出脚也没电压 排除后级问题了

网友:
PQ33A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PQ33换过了 按说把它拆了 后级应该不关联了 但是 EC的那个VTT_ON脚还是没有信号发出

网友:
请教一下 如果BIOS信息不对 有可能造成 EC 不发出VTT_ON吗?
( 这个VTT_ON 需要ec和BIOS交换信息发出 还是只需要前面几路供电正常以及VCC_MCH_PWRGD 信号正常后发出的?)

网友:
找个时序差不多的on信号拉线3.3v到cpu供电en信号,看有无核心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的VTT_ON信号都是飞线过去的

IMVP_VR_ON 飞这个应该电压会出来 但是这样应该不符合 信号顺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