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8725工作流程~~

楼主(2010-11-05):
华硕的·F5SL机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如果用适配器接着电池会短路,连着电池一段的MOS管控制教没有电压,这个管是由max8725控制的,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及条件,请修过这样的故障的大侠指点下小弟!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会短路,有可能是充电电路短了

网友:
不是短路了,我查过没有地方短路,我没有这个机的图纸只有它的点图所以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MAX8725的图

网友:
已经搞好了!原来冲电的上下管都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