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还是迅维的高手多!MAC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华擎AliveNF5-VSTA,刷过BIOS以后,开机提示: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按F1继续!

借助伟大的“百度帝”经查,原来是MAC地址为零了,故DOS下写入,可是不行,写过还是那样!求正解!

网友:
在上面可以输入一个MAC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
换个网卡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ASROCK N68上也有表现,解决办法是刷个BIOS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刷什么MAC在址呀一般在网卡接口上在都标有此主板的MAC 还有就 是要用专用软件刷 的。

网友:
nf的板在刷bios时可以手工加入mac地址的,相关教程google。好像映太还是哪个厂商里有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