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改的高压条屏老闪呀

楼主(2010-11-05):
是不是我买的高压条不行呀

网友:
三个了   都是这样    郁闷呀    收钱也收的不理直气壮

网友:
那现在好了没有,,如果改高压还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查下别的人没有问题

网友:
三个都这样一般就不是高压板问题了,现在通用的高压条很多都是宽电压的,比如12-19V,接到12V电源上电流要够大才可以,不然就会闪。还有也可能功率小,带不起你的灯管

网友:
出有的是灯管老化引起

网友:
1高压条质量问题。
2有轻微的打火。
3电源问题。
4灯管老化。
5插头接触不良。
等等...

网友:
黄线我接的是5V  是不是有点低了呀

网友:
接OFF嘛!还不行你把亮度那条也接在一起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学这方面的    不是很懂     怎么接呀    接几V

网友:
黄线接的5V?没有接开关吗?

网友:
  多方面
  不好说
  灯管  电源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换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12V呀    我接了呀

网友:
通用高压条怎么还要接5V 啊?不 是接下12V 开关和地线就可以了吗?